G480独显改集显

楼主(2017-07-13):
品牌:联想     板号:LA-7981 REV:1.0  故障现象:接电流表触发0.3瞬间掉电    触发瞬间捕捉无CPU供电及显卡供电,显卡供电电感PL804 对地阻值为0欧,取下电感电感一端对地阻值正常,另一端对地。由此判断显卡芯片短路。在此触发不掉电正常跑马了,亮机了。(至此等于屏蔽了独显也排除了短路,跟客户沟通后;维修至此结束。)

网友:
节约成本维修才是硬道理。  。 。。。

网友:
改集显这么简单   直接翘掉电感就好了吗?

网友A:
这个方法好      有很多带电压检测的就不行,必须把开启信号断开

网友B:
直接把电感拆了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电感拆了就可以了吗?????????????????????????????????????????????????????????

是的,这款主板的确是拆掉电感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好      有很多带电压检测的就不行,必须把开启信号断开

你说得对,这个方法只能针对一部分,并不不适用所有机型

网友:
拆掉电感显卡就没供电了,就不在工作了

网友:
双显的就是好,现在碰到双显的,独显有问题了,我一般都把独显腌掉

网友:
6系列7系列 很多都是直接撬开电感的

网友:
这个板改集显太方便了,也可测试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是的这个机器直接断开就可以了   而且显卡也不用取

网友:
乖乖隆地咚,楼主还是蛮厉害的。

网友(2021-01-11):
这款主板的确是拆掉电感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