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先亮绿灯然后亮红灯不触发!

楼主(2017-07-13):
  A1466 先亮绿灯然后亮红灯不触发!不接电池也亮红灯  换过SMSC故障一样  有遇到的吗?

网友:
待机有没有呢 ?   只看灯  作用不大吧

网友:
根据图纸来查,一步一步来,不要直接乱动,扩大故障就不好玩了

网友:
RSMRST有没有。电感3V有没有  技术交流18664029846

网友:
这和充电小板子和EC都有关系吧,楼主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对照着图纸,按照时序一点一点的排查!!!

网友:
根据图纸来查,一步一步来,不要直接乱动,扩大故障就不好啦

网友:
正常情况下好像是先绿灯后红灯的 别纠结灯了 还是老老实实测信号吧

网友:
搞定吗         我今天也有一台这样的,进水,不过清理了,也是有待机按开关有反应就是不触发,

网友(2017-08-22):
手上有一台一样的故障,之前还是拔下电池能自动开,现在直接不触发了

网友:
你看看待机有没有,苹果有些是需要自己研究的 你这样没人会给你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