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1-70 开机无显

楼主(2017-07-13):
  本人接一台联想S41-70,开机无显。故障:开机无显,处理方法:刷BIOS,论谈下载无数,没有效果,刷了之后还是拿了内存报警,没有刷以前也是一样,CPU和桥是集成在一起的。我量各路电压正常。摸全板没有特殊发热的地方。示波器打内存总线,有波,BIOS有波,但是都不是持续,不知道正常不正常,刚学示波器。请各路高手给个思路。对了,这个机器,没有灰尘。很新,不怀疑CPU虚焊。谢谢大家了。

网友:
高手们路过看一下呀。给我个思路就行。

网友:
开机小板坏了 也会这样哦

网友:
测一下供电芯片的pg,查一下内存的30脚复位

网友:
加焊CPU无果,没有反应,现在有个奇怪的现象,电流会跳到0.5几,当电流上0.5几的时候,按开机键是关不了的,当电流上到0.5几然后跌落到0.275的时候,按关机键是可以关机的。请问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