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NTICB03 0B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7-07-13):
         今天遇到一块杂牌四方型主板型号;NTICB03  0B
客户说在家是不启动也就是不加电,刚拿到手通电不触发12伏供电拔掉还是不触发12伏供电插上强加电哎呀可以亮机看来应该没有啥大问题接下来开始修测开关电压3.3伏正常,测待机电压3.3伏正常,测电池3伏正常先小修一下碰碰运气先放电用镊子短接电池座5秒装上电池唉还是不触发接下来冲桥散热片取下来冲桥冲过之后再点哎还是不触发哎空高兴一场接下来还是好好修吧先查I/O工作条件I/O型号IT8782F测67脚VCCH主供电正常再测VBAT  3伏电压正常再测PSON供电不正常只有3.6伏正常电压是5伏接着测与它相连的元器件发现有一个103排阻与它相连怀疑是排阻坏导致电压低  从料板上找个一样的排阻装上测电压正常 触发加电一声报警亮机反复多试几次正常维修结束本人发帖不易希望有分的大师往上顶一下谢谢

chinafix.com.cn迅维网_IT8782F PDF.rar

IT8782F I/O图纸

网友:
见识了,以前有些主板开关不是5V,特别是翔升只有0.7,是经过三极管的,楼主以后发帖能不能有个逗号什么的停顿一下,看着眼花

网友:
103排阻拉低了绿线PSON电压。分析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