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2寸 型号 229c4Q

楼主(2017-07-13):
故障LED灯条坏只亮一半  更换LED灯条跟高压板 换的LED灯条能亮 黄线接的是控制 按开关有3.3V  0V 但是背光关不了 是亮度也要接吗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通用板是接上开启就行的。背光关不了,你咨询下经销商。

网友B:
是高压板问题吧!或是没接对。或许是5伏控制。

网友:
控制黄线接对了的就是关不了背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通用板是接上开启就行的。背光关不了,你咨询下经销商。

这款机器背光是不会关闭的 没有信号输入的话 就一直显示无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高压板问题吧!或是没接对。或许是5伏控制。

这款机器背光是不会关闭的 没有信号输入的话 就一直显示无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款机器背光是不会关闭的 没有信号输入的话 就一直显示无信号

能用开关关背光,就是正常的,那楼主还发这贴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开关关背光,就是正常的,那楼主还发这贴干啥。

背光关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款机器背光是不会关闭的 没有信号输入的话 就一直显示无信号

灯条关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条关不了的??????????????????????????

是的 这款机器就是这样的 背光是不会关的 会一直显示无信号 我刚开始以为会白屏

网友:
分享精神可嘉!欢迎继续多多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