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C/4L报警

楼主(2017-07-13):
第一次修服务器主板,看有PCI可以插诊断卡就觉得跟台式机差不多,发现不差内存跑20.插内存55报错,我测内存条件SPD内存时钟供电都正常,刷过BIOS也没用,有没人修过类似的主板

网友:
服务器的资料好难找呀,只能靠个人经验和运气啦,有时候也会碰到比较好修的服务器。

网友A:
换个CPU看看?插上测试卡测试数据线的阻值,碰到过好些接触不良或者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CPU看看?插上测试卡测试数据线的阻值,碰到过好些接触不良或者断线的

CPU换过,内存换过,也打过阻值,针脚也没什么弯的地方

网友:
吹下桥,多刷下BIOS,看看CPU

网友:
内存vref呢  你全测试下吧   还有CPU条件 也测试下  内存到CPU的一些供电 也测试下

网友:
原来的BIOS 备份了没有,说不定放下电就好了呢

网友:
55报错一般是内存的问题?换个内存试一下

网友:
如果是服务器的话,有的是固定内存槽要插在哪里才会显示的。

网友:
测测内存槽的SMBUS总线电压,然后内存VTT,内存VREF参考电压是否都正常,测测168脚的内存复位信号是否有1.5V左右的高电平信号。如果没有,重点查PCH发给CPU的DRAM_PG信号,另外还有个DRAM_VREF电压给CPU的,一般是内存供电经过2个1K电阻分压得来,是CPU内置DDR3内存控制器参考电压。这个也必须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