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475不通电

楼主(2017-07-13):
    机器是同行介绍过来的 机器描述机器买回来好几年一直放家里没有用 外出打工去啦!不过看机器确实很新  插上电源无待机 不按开关电流指示灯闪下 似乎觉得有短路 我就拆机裸板测量 没有明显短路 然后插上电继续看电流闪下就灭 估计还是后面有短路 测量公共点居然短路了  然后一个一个电容排查 居然是内存管子其中一颗 短路 两颗管子及供电芯片同时换掉之后 插上电源 自动上电 0.4左右 测量电感5.3V 偏高这么多  内存已经短路烧坏  插上CPU PL7电感有异响 电流1.2左右跳 电源开关指示灯也不亮  测量电压0.5 请问是不是CPU也坏了呢? 没有CPU测试  现在修了一个下午没有眉目了  好晕  客户催的急 今天放在这里算是一天半了  把图纸上传给大家抽空帮我分析下。

联想 Z475 QUANTA DAKL6CMB8D0.pdf

网友:
内存供电 电感5.3V,最终还有什么坏?U供电也偏低,建议先刷BIOS吧。

网友A:
仔细排查哪里有没有短路吧,电感有响声,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排查哪里有没有短路吧,电感有响声,不对

原来是这么回事 机器自动上电 然后掉电之后  按下开关 电源指示灯就亮了 之后那些电压都出来啦!难不成处理器跟内存都坏了。。

网友:
修主板报价260 内存CPU坏 你们 觉得加内存加换CPU划算吗 我是在想 肯定有点不划算呀!成本到了将近100元 还要给电脑公司介绍来的提成 还要保修三个月 CPU订货在发货途中  跟客户说要求加点费用 不愿意做 那就算了 留着自己别用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机,后面没修好  退了。。。。

网友:
最近又修到一台联想Z470 也是跟Z475板型是一样的 只不过一块是英特尔跟AMD  这次我台也是内存电压下管短路造成不触发 好奇怪 这块主板差点又走弯路了 还好有足够的时间验证 修好短路之后按下开关电流0.01-.015然后掉电 我测量瞬间电压都正常 唯独内存电压偏低 继续按开关还是一样 大家注意了 这个Z470英特尔主板是按开关上电掉电之后自动上电才会正常开机 然后开机之后按开关就正常开机啦! 最好不要继续按开关了 这样的话还是会掉电 我就是被误导了 一直按开关测量电压 所以一直掉电 这里修那里修 还好修主板换原件都是很小心没有造成大的问题 Z475这AMD主板恰恰相反 自动上电掉电之后然后再按开关 电压正常 好纠结现在新出来的主板 搞不懂思路 明明修好了 还搞得这么多遗漏。

网友:
电感有响声,明显短路,依照电路图一步步排查吧,实在不行直接换板吧,也不贵

网友:
应该还有短路,查清楚一点

网友:
内存供电短路,,这机器修显卡多这个问题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