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51JK 不出RSMRST

楼主(2017-07-13):
    华硕N551JK,4代机,机子是进了水,开始是待机电流0.001,按开机键盘无反应,后来清洗干清,把损坏的元件更换后,按下开关后电流能上到0.03A后掉电,经测3V5V待机电压已经产生,后级3V5V转换电压正常,SUS_PWRGD也发给了EC,LID信号正常,刷过BIOS,但EC就是不发出RSMRST,想问EC除了SUS_PWRGD,还有什么会影响RSMRST发出。谢谢了
。。。。。。。。。。。。。。。。。。。。。。。。。。。。。。。。。。。。。。。。。。。。
         机子修好了,更换EC后就可以了,但这EC是自带程序的,前面老刷BIOS走了湾路。

网友A:
按下开关后电流能 上到0.03A后掉电,说明板子已经触发了。还查rsmrst干啥?刷个BIOS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下开关后电流能 上到0.03A后掉电,说明板子已经触发了。还查rsmrst干啥?刷个BIOS证吧。

BIOS刷过了,南桥没发SLP3 SLP5给EC

网友:
查南桥的 触发条件  特别是RTC电路

网友C:
EC 你有没有想过EC的条件  你要知道的是EC 有没有 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 你有没有想过EC的条件  你要知道的是EC 有没有 工作

EC是有工作的,要不然电流就不会有变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下开关后电流能 上到0.03A后掉电,说明板子已经触发了。还查rsmrst干啥?刷个BIOS证吧。

楼主已经刷过BIOS了,不看贴吗

网友:
查RTC电路中的电阻阻值是否变大,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
华硕主板不好修啊,应该南桥条件没满足。

网友D:
ac_in_oc#  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刷过了,南桥没发SLP3 SLP5给EC

应该再查查桥的工作条件了。桥的RTC时钟电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ac_in_oc#  有没有电压,

测过了正常的,为低的。正常是为低的

网友E:
挑来 EC 的 脚  RSMRST 看下 PCH 到底发出来 还是被EC拉低了。。 检查下PCH 的工作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挑来 EC 的 脚  RSMRST 看下 PCH 到底发出来 还是被EC拉低了。。 检查下PCH 的工作条件

测过是EC拉底的,把EC脚抬起后就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过是EC拉底的,把EC脚抬起后就为高电平。

低电平对的

网友:
你意思是RSMRST为底是正常的?对吗?

网友:
不是。是ac_in_oc# 为底正常

网友:
机子修好了,更换EC就可以了,但要注意这EC是带程序的,刷BIOS是刷不好的。走了湾路。

网友:
机子修好了,是EC坏了,换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