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1A 装独显驱动蓝屏非通病维修

楼主(2017-07-13):
联想Y471A
故障装显卡驱动蓝屏
都知道这个机器蓝屏U11容易坏,但是拆开后发现没有烧坏痕迹,量了下阻值400多也正常。于是上电量U11发现5678脚有1.5v,123脚没有电压。G级也没有电压。于是查G级条件,最终发现Q87坏了,换之故障解决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A:
我修这类问题直接短接过去的,应该是灰尘太多了引起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这类问题直接短接过去的,应该是灰尘太多了引起腐蚀

有图喜欢分析下电路,没图的话也只能短接试试了。

网友B:
老通病了, 一坨洗干过去算了。。。

网友C:
尽量换一个好的管子吧,自己接短接肯定有弊端

网友:
这个没有遇到过,下次遇到可以参考 ,,,,,,

网友D:
这机子很少遇到 遇到的都是大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通病了, 一坨洗干过去算了。。。

上面很干净没有什么灰,客户保养得好,轴也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子很少遇到 遇到的都是大电流的

是的这个机子通病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子很少遇到 遇到的都是大电流的

是的 屏接口的电容容易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这类问题直接短接过去的,应该是灰尘太多了引起腐蚀

我短接过试过  过了段时间又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尽量换一个好的管子吧,自己接短接肯定有弊端

你没看楼主最后查出来是q87坏了 你光换个管子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