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之捡钱

楼主(2017-07-13):
今天收到同行送来的联想G480 笔记本一台 问题进水不显 打开机报价同意修 然后看了看板子没进太多水 清洗了一下掉了个电阻补上开机OK 正在测试 比上一台戴尔进水的容易搞  捡钱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看运气,运气不好 不是那样容易修好的哦。。。。。

网友:
应该找个图纸 看下是什么信号,研究下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经常有送钱货修,我就生意惨淡!

网友A:
你运气好而已,我遇到的进水机器大部分都是128脚的EC黑40个脚的那种

网友:
路过。学习了。。。。。。。楼主好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运气好而已,我遇到的进水机器大部分都是128脚的EC黑40个脚的那种

对对 碰到这种进水不严重的只是个别 有好多客户的本子进了水自己用吹风机吹一下晒一下可以用就认为没事了 时间长不能用才拿来修 这一种最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运气好而已,我遇到的进水机器大部分都是128脚的EC黑40个脚的那种

同感 可能是命不好吧 有的碰到的还是进水别人修过的

网友:
手头这个有个G480进水机额,进水量蛮大的,EC处,待机处,现在待机就0.23A左右了,哎,只能慢慢搞了

网友:
现在生意不好做 看来楼主最近的运气不错哦 还有鱼捡

网友B:
有时候清洗一下,电脑就好了,捡钱的时候有,难搞的时候也有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清洗一下,电脑就好了,捡钱的时候有,难搞的时候也有哇

这说的很对 修本子不就这样吗 遇到好修的也就十几分钟左右的事 碰到不好搞的 几天都不夸张

网友:
要是平均第天能有一台捡钱的就可以了

网友:
有的进水很好修,有的救难修的要命

网友:
进水贴  这样 也可  以 发帖   ,嘿嘿

网友:
进水的机器修起来看运气 有的好修有的修死人

网友:
进水的机器 要么好修  要么就是进水严重 难修的,多个故障 。

网友:
进水不严重还可以。看来运气不错,,有图纸还好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