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5520进水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7-13):
机器型号:DELL 5520
故障类型:进水,不触发

拆机检测大面积进水,清洗烤干之后发现PU100引脚腐蚀严重。芯片型号:ISL88731

拆掉芯片,重拖焊,芯片装上,补锡。 边上还有个腐蚀的电容也一起换掉

插上直流待机电压正常。开机电流一路小跑亮机。装机测试。电池和直流同时插电流表跳表。心想应该是隔离管那边出问题了。再次拆机。

PQ108温度不正常,直接PQ108和PQ110一组管子拆下,准备先换一组管子。拆下PQ108时发现焊盘掉点。直接飞线

PQ108和110重新装上

再次测试电池和直流同时用不跳表,电压正常。整机装上。
插适配器充电功能正常。

经过反复测试,无问题出现,问题解决。

发帖不易,望大神加分。

网友:
PQ108 是撒子东西哦??? 充电PWM 上管???

网友:
进水机的话需要眼力,楼主比较细心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