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CFT3I1主板开机不显

楼主(2017-07-13):
故障:开机不显,取了CPU上的电容后,开机报警,三嘀声后一直叫,测其内存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求BIOS

网友:
在本论坛上找下就有BIOS

网友:
这个主板内存好像要插在外面的槽上才能点亮。

网友:
这主板的BIOS论坛有,楼主不找一下

网友:
这联想的板子设计就是这样的,一根内存要插在蓝色的才显,插绿色的会报警。两根内存有可以显示

网友:
单条内存插外面那个插槽。这主板先检测外面那个插槽有无内存的

网友(2017-11-28):
我的   也是                             楼主修好没

网友A:
楼主修好说一声啊。我也有一片跟你的一模一样。刷过BIOS还是不得。现在不懂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说一声啊。我也有一片跟你的一模一样。刷过BIOS还是不得。现在不懂怎么办。

报警说明完全未认到内存,测试内存工作条件啊。smbdata和smbclk和spd。那些数据线,3代内存的话还要注意下复位。

网友:
完全未认到内存,可以考虑详细测试下内存工作条件。spd和smbdata及smbclk。还有那几十根的数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警说明完全未认到内存,测试内存工作条件啊。smbdata和smbclk和spd。那些数据线,3代内存的话还要注意 ...

内存条件满足了,smbdata和smbclk和spd都正常3.3V,复位1.5V也出来了。就是不显。这款应该是通病。不懂有没有修好过的同行。

网友:
这个有通病吗?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我的给你一样  刷过BIOS了 也是一样的 没事用

网友:
楼主去的电容是那个?有图吗????????????????????????????

网友:
这个主板有4M和8M两种BIOS,你需要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