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上电0.37掉电

楼主(2017-07-13):
联想X220触发掉电,触发瞬间电流0.37掉电,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量电压CPU电压0V,电感L31只有0.3V,其他电压正常。 量R833两端5V,  C732一段接地一段3.3V,U52工作条件满足,也能U52坏了,这个 芯片是玻璃封装的,容易吹坏,好在我有一样的板 我另外一片板式花屏的,果断对换U52,还是掉电,但料板故障变成0.37掉电和原板一样了。心想U52确定坏了,应该是没焊好,重新值球,上电OK,直接点亮。

网友:
楼主你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厉害啊   楼主   小白我学习了   6666

网友:
厉害了,帖子精简明了,可惜我不懂

网友:
发帖时间有限只有简单一点,多多探讨

网友A:
上次搞Acer S7也是cpu供电没出 搞了晶体管后来发现是bios问题 搞好bios还是不出cpu供电,网上买的三颗换完了都不行 后来没法换回他原来的好了

网友:
还没吹过玻璃芯片,看到IBM 的板子,就头大了

网友B:
修机器  料板很重要 买的新的 不如 料板的真

网友:
有同样的料板就是好修点,,,,,

网友C:
听说 换完玻璃管子 烫的时候不能马上洗,怕挂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搞Acer S7也是cpu供电没出 搞了晶体管后来发现是bios问题 搞好bios还是不出cpu供电,网上买的三颗换完 ...

我对买的玻璃芯片质量也不敢恭维,但料板上的可以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机器  料板很重要 买的新的 不如 料板的真

英雄所见略同,英雄所见略同,英雄所见略同,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 换完玻璃管子 烫的时候不能马上洗,怕挂掉

也许是的,玻璃的特性,热的急速降温容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