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无触摸已修第8天故障依旧 来论坛求救

楼主(2017-07-13):
  本人小白一个就不多说什么了 直接谈谈故障吧
6P无触摸各种检查开始:1 排除屏的问题(已换3个好屏测试过了)
                                     2 排除触摸座子(已来回测量3次以上 最大误差不超过150)
                                     3 排除黑触摸故障(M1脚飞线 各底板阻值正常 掉了3个点 1个地2个空脚未补 黑触摸换了7个都是全新的)
                                     4 排除白触摸故障(各底板阻值正常 且换了3个测试)
                                     5 排除电压故障 黑触摸白触摸2个供电完全正常
                                     6 排除装IC故障 (已来来回回装了不下30次 脚位肯定对)
                                     7 基本上可以排除2个触摸周边的电容
现在实在是无从下手 搞了8天了现在的情况是显示一切正常 触摸只有中间一点位置和打字最后一排有点小灵 别的地方都不行(且触摸反应慢)
给我师父看了也是说疑难杂症。。各位大神 帮忙分析下我还漏了些什么 因为现在没在店里没法上图明天补上

网友:
陪等大神答复 我有个客人的6P进水总成显示正常触摸不行  换个好的还是乱跳 最后是ic问题

网友:
测量黑触与白触中间那一排电容组织,误差在3之内

网友:
可能主板内部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