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_LA-7981P通病原因深挖_PCB过孔不良

楼主(2017-07-13):
顾客G480的本子 说开不了机上电流表到0.5掉电 然后反复重启
(这时候经验主义导致饶了很多弯路 浪费了很多时间 现在房租这么贵 时间就是金钱)
(时间这么贵 还要花时间编辑图片 编辑帖子 但没办法啊 不发帖没金币没下载分)
(就是心疼金币 没有在论坛搜一下 掉电反复重启是LA-7981P的通病) 这是后话 姑且不提 容我把维修过程描述一下

看到到0.5掉电 以为是CPU没有电压
就让小伙子把主板拆出来
目测没有进水 烧毁比较严重的地方 但VGA输出部分有点铜绿 但洗板水一插 用放大镜看没有短线 掉件的就转到下一个方向

仁宝的板子当然用仁宝专用DEBUG卡了

测试条件1.裸板 拔掉风扇(我们发帖说电流多少多少 应该把散热风扇拔掉 看电流表上的数据 因为风扇是温控的 对电流跳变有干扰)
               2.拆下CMOS电池
症状:1.整机是0.5掉电 裸板拔风扇是0.263掉
             2.插上电源 这个板不会自动上电  按开关键 一下子到1.1-0.9-0.6-0.263掉电 待机0.007-0.263掉电 待机0.007-0.263掉电 待机不动了
             3.掉电的时候debug卡跑83 待机到0.236跑83有一次跳变太快 看不清debug卡上是什么
             4.核显有电压,CPU电压到0.3几就掉下去了

经验主义 肯定是刷BIOS肯定能秒杀
(其实现在只要拔掉内存,就会发现不掉电了,而且跑码)就不会去刷三个BIOS了(U5 U6 EC_KB9012)

花费我一个小时刷了BIOS 还是鸟样

然后只有按部就班的检测了,换个内存——涛声依旧;换个CPU——还一样
内存一拔——不掉电了!

这个奇怪啊,内存供电全部正常啊,也换了内存,不会是内存引起的啊

顾客又在催,说明天要用

没办法 只有花金币在迅维网上搜了

然后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3478-1-11.html
症状和我的一样——插内存掉电,反复重启;拔掉内存不掉电

一测CPU电源芯片10脚0.5-0.3的电压,

正常应该是19V

按照帖子上面的方法一试 果然能显示了

但看图纸 有个1K的PR929上拉电阻,直接飞CPU_B+有点不稳妥

于是查线路,现在设计师越来越懒 这个板子上没有位号
只有用查过孔神器——“镊子”来查线路

线路是这样的
NCP6132第10脚——1——2——PR929——3——4 都是通的
过孔4 位于VGA接口左边第一个角左边 刮开 发现和CPU_B+是断的
这和一开始发现这个部位有腐蚀痕迹不谋而合

就是VGA下的这个3-4的过孔不良 导致这个故障的

到此完美解决!

网友:
这个问题得记住以后可以秒杀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修过,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你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这也能发觉,楼主辛苦了,不容易啊

网友:
以前遇到插内存掉电的,确实有刷BIOS好的!

网友:
这可神了,以前遇见同机子搞不行,客户急就不修了
没想到是过孔不良
楼主真行!

网友:
说到底 你有没有测试CPU供电先!没有测量 说明你这个弯路绕的很深!

网友:
B+很多都是吧,取近的就可以了,不过现在的板子真是差了很多

网友:
B+电压,附近取一个,方便快捷

网友:
跑线路 我的不行了,视力退化严重了。

网友:
路过。学习了。。。。。。。楼主好技术

网友:
这还是cpu供电出了问题 但是为什么不插内存不掉电呢

网友:
厉害了,,小断线不好搞

网友A:
这个是芯片SHDN#脚位吗   cpu供电出来了没!!还是出来后才掉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芯片SHDN#脚位吗   cpu供电出来了没!!还是出来后才掉的电

CPU供电到0.3多就掉 福禄克的电表

网友:
那天也是一个联想的板子集显供电不出,是1,5转1.5出问题,最后还把桥干了。

网友:
联想板子修好不少断线了,感觉比较容易受潮,VIN处断线多

网友:
B+供电不稳定 这个问题要是没有同行其他帖子前车之鉴修起来也是够麻烦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