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开机电流1.3-1.2-1.6不动

楼主(2017-07-13):
Y450开机电流1.3-1.2-1.6不动,内存有波,加焊显卡无果,加焊南桥热机能亮,冷了点不亮原故障,换南桥一样,最后更换RP11彻底决绝故障。 应该是USB过流保护问题。

网友A:
你是怎么想到要换的这个 零件????

网友:
这么隐蔽的故障都找到了,真励害啊!下次碰到这故障要考虑这毛病!

网友:
这种故障也被你修到了 ,功力高深。。。

网友B:
我怎么感觉 你还是没有找问题的根本  我感觉像是不应该是是他的问题

网友:
楼主你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啊。

网友:
下次碰到这故障要考虑这毛病,真励害啊!

网友: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想到要换的这个 零件????

无意间发现加热这里能好,没有其它实质的依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 你还是没有找问题的根本  我感觉像是不应该是是他的问题

我自己也没有太多把握,不过测试了几天的确没问题了

网友:
这个感觉修的好厉害。竟然能去想到 这个件上面去。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思路很清晰,值得我们学习。多谢分享了

网友C:
只能说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不过维修上面也有很多解释不了的东西, 反正能修好就行了,管他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不过维修上面也有很多解释不了的东西, 反正能修好就行了,管他那么多!!{ ...

英雄所见略同,英雄所见略同,英雄所见略同,英雄所见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