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触发电流105毫安

楼主(2017-07-13):
                                                        苹果6P上电触发大电流 106毫安

拿到板子后头件大事上iTUnes刷机看报错  怎么刷机就不细说了  、都懂的        在第三个等待 报错9

知道可能是CPU到逻辑码片的线路有问题    拆下屏蔽罩测量逻辑码片的二个电阻R0317  R0316值在 628

、正常的值在400左右、

网友A:
维修电源是论坛里兑换的吗?我兑换了一个

网友:
赶上前排啦  来向楼主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维修电源是论坛里兑换的吗?我兑换了一个

不是,自己掏钱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自己掏钱买的。。。。。。。。。。。。。。

你这个是不是在实地的时图片吧

网友:
这是预告片?还是说你准备出上下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不是在实地的时图片吧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