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P (板号:VYQIO NM-A031 REV1.0)开机不显维修

楼主(2017-07-13):
        接修联想Y430P开机不显,看电流已过内存,最终在0.9~1.2A左右来回跳动,整个工作电流是正常的说明机器各部分硬件应该没什么问题.          开始怀疑显示屏或者显卡有问题,但是接外显也不亮,可以排除屏的问题;拆机测量LVDS各个电压正常,显卡供电正常,整机复位也正常;这个机器还算比较新,英伟达的独显没那么容易出问题,初步判断多半是BIOS出问题了。

        看到板子上并排有两个BIOS芯片,到底哪一个有问题呢?
        看图纸   (两个SPI    ROM     4M+2M,不多见.....):

       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4M的ROM更容易出问题(特别是Winbond华邦的W25Q32....系列ROM,BIOS程序和芯片硬体本身都比较容易出问题,遇到多次因ROM芯片本体损坏而烧录不了的),那就先干这个4M的W25Q32FVSSIQ; 下载BIOS——先用编程器备份原BIOS——重新烧录新下载的——上机测试——哈哈,竟然亮了.......
       至此修复!!!!
       第一次发维修帖,多多交流:victory::victory::victory:

网友:
2M那个应该是ME ROM,这款不像部分型号合并用一个8M

网友:
   谢谢 你 弄好了 最好是 分享下 BIOS  人家说更好的。。。。。。

网友:
先恭喜楼主,刷BIOS亮机轻松赚钱,也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