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 LA-9631P 不出集显 电流0.75左右

楼主(2017-07-14):
前几天同行发了一台联想G400给我 ,加电开机电流跑到0.75不动不显示。拆开裸板测各大电压都正常,只有CPU集成没有电压。。来论坛一收说BIOS 坏的,,飞线坏的,换南桥,没有修好的很多。先后我刷了BIOS无果。飞线没有断。飞线那兄弟好了的是1.5V转1.5V的电压也就是主板的U3芯片,实测我主板电压正常,桥也加焊过,换过CPU 侧过PG 有示波器测过波形内存没有读到。。此时维修陷入的困境。。。。。。

网友:
没有写完的接着完成。,由于要修的机器比较多就放一边了。在修这片主板的过了几天客户催了没有办法加班修把。插上电源待机0.01 开机还是0.75左右不动还是在测量一下各电压都出来了只有集成显卡电压没有.断电平时关机都是把电源头,偶然一下按关机键关机没有断电源丢在维修桌上,自己在论坛下了张图纸。回过头看到风扇自己在转,忽快忽慢的。直流电源电流显示0.09 拿起万用表测了一下+5VALW转+5VS  和+3.3VALW转+3.3VS 电压被开启 。。。打开图纸看一下3V 5V 的开启是Q110 和Q111两个管子测量一下两个管子的第二在1.2V   Q110 的第一脚18V  5V转5V U38导通 正常 Q111第一脚2V左右,3V转3V U39 电压通过就不正常了、、注意此时我并没有开机。。 电流还停在0.09  。。。当我按下开机电流还是一如既往的0.75左右。。当我在来测3V转3V电压的时候发现U39 的123脚只有2.1V电压。在来测了U 39的G级 也就4脚有 18V。写到这里相信大家都知道什么坏,跟换一个U39 N勾道管子再次开机有惊喜了电流跳变起来关机接屏了亮了。。总结:本小白修机不长一般都先来论坛先看看有没有通病。看了几个不出集成显卡电压,飞线什么的都是应为转换电压没过或是不测底导致的。新手修还是要认真点。。。写的不好还请大家见谅,有问题可以一起讨论学习   最后在传一个修好的图片

网友:
跟换的管子 。。。。。。。。。。。。。。。。。。。

网友(2018-01-05):
集显供电没有就当机器不跑吗来修 牵涉的问题也比较多

网友:
集显供电不出,跟二级电压提前出来好似没有多大关联吧,不过修好了就好。

网友:
楼主,把你这个板的图纸给我传一份,万分感谢。lsyggy@126.com

网友:
楼主的水平不错,思路非常清晰!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楼主的水平不错,思路非常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