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D 3.6 待机0.18 不触发!

楼主(2017-07-13):
华硕X555LD 3.6 待机0.18 不触发!
公共点正常
线性5V正常
线性3V 不正常 0.49被拉低了。

上烧鸡大法。烧到D2201起温度。 看了下是RTC电压。 直接去掉后。 线性3V 正常。 待机3 5正常。 不触发。
继续往下找。发现是+3VA RTC 短路了。 看图

乖乖啊。 进CPU里面了。 在这个点 再次烧鸡大法。CPU超级烫。 CPU就这样拜拜了??? 有其他好方法没。 比如,烧断RTC这个点。。等等。。。

网友:
这破机器cpu特爱坏  坏了就基本没修的价值了  太贵  这个也算是通病了吧  我都碰到好几个了 。

网友:
待机太高了
估计有短路,你自己拿一下,如果CPU坏了,就没有多大意思 了

网友:
这种cpu超级爱坏。。。管的事太多。。。

网友:
烧断后没有这个信号也开不了机啊 不如多报些钱买个料板拆桥装上

网友A:
不会是烧鸡时把CPU给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烧鸡时把CPU给烧了吧。。。。

就服你

网友:
本身短路了。

网友:
这款管的太宽了,所以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