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不是事 成功亮屏

楼主(2017-07-13):
      首先感谢万老师  覃老师     手把手教我。在此分享下自己心得    说的不好大神们勿喷。
      上去就是干    别怂    大不了自己再准备能亮机的主板(华强北37大洋一块)  前期要掌握好温度         别蹑手蹑脚   往死的干    但是要知道多少度   多少风速和时间能给IC干死     这点个人感觉很重要     以后修机能掌握好这个感觉会有很大的信心去干      其他废话不说了     我干A6的过程如下
1:解焊A6温度320   风速55(快克2008)大概吹了有1分钟左右    用翘刀对着A6底部慢慢插进去(提前干掉A6一个角滤波的几个电容   容易下刀翘)手拿翘刀轻轻转动   大范围会动的时候就可以少用点劲拿掉A6
2:检查焊盘有无掉点或漏铜      然后用低温锡拖下焊盘和A6     最后除胶   温度220  风速50  先在焊盘上摸助焊剂然后一边吹一边把刮刀轻轻放在焊盘上     等锡完全融化后从上往下不需用力的除胶    先除中间后四周   胶一定要除干净   最后用洗板水清理干净   感觉焊盘有连锡或高低不平的情况可以再加助焊剂用吸锡带和烙铁去清理
3:分离A6      温度280   风速50     时间不到一分钟         A6立起来       用薄的刀片对好位置     风枪吹A6焊盘面    割开后     用低温锡处理暂存和中网的焊盘     然后除胶(一定要把胶清干净    我被胶坑了不是一次两次了)除胶和主板焊盘的方法一样       暂存除完胶和处理好焊盘可以直接植锡(太简单    不细说)中网先用吸锡带拖一遍    然后   检查每个网孔是否有胶     有胶的话用尖一点的刀片或镊子挑掉            最后用刀片在每个网孔里加锡膏    先抹后按    把多余的锡用无尘布轻轻的擦掉       风枪用230度左右去吹     最后用锋利的刀片把中网植好的锡全部削一遍(只削超出网口的部分   网口内的锡株要与网口持平        锡株低的再加锡)再用硬点的刷子沾洗板水清洗干净
4:A6除胶和处理焊盘与主板焊盘方法一样       重点在于植锡        可能是自己太笨      我整整植了两天     说起来都是泪        植了爆      爆了植       植的都TM怀疑人生了       最后可能是感动上天了      找到了感觉    成功几次        可成功率不高    就像便便一样   来的时候挡也挡不住   没的时候再TM用力也是白搭      给大家分享下步骤      感觉自己找吧       钢网对准A6焊点的位置    用手或镊子轻点压着钢网 (钢网紧贴着焊点不能有翘起的情况)再用刀片轻轻地抹锡使每个钢网口的锡均匀     最后把多余的锡擦干净      用镊子轻放在钢网上定位      风枪用220的温度  风速30去吹    让锡慢慢地融化    过快的话会爆锡      把钢网去掉       用硬刷子清洗A6焊盘     再加锡风枪吹A6焊盘使每个焊点的珠子归位大小一致
5:接下来就是焊A6了       先在主板焊盘上抹助焊剂       用风枪吹匀     再把A6对好第一脚方向和与主板焊盘每个焊点的位置        用280度 风速55   把A6给焊上去     最后用同样的方法焊暂存
             以上就是我学的方法和经验      写的不好     请大神们勿喷      希望对于没干过A6的同志们有所帮助          大概的步骤就这样      还是要靠感觉   :daizhi:

网友:
不错噢、cup大神就在我隔壁:jingxia:

网友:
下次记得配图。哈哈哈

网友:
屌神,这么牛逼,求带啊

网友:
内容很详细,看了你写的,我手都痒了,就想想在来一次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实地的手法。

网友:
CPU大神谁敢说啊,多转行咯,电脑生意难做

网友:
光看文章,如果配上图,那就更好,不然感觉就像吃白饭,各种可口味道只能凭自己去想了,甚是可惜。

网友:
"手拿翘刀轻轻转动   大范围会动的时候就可以少用点劲拿掉A6"

是撬刀两边划动还是刀柄转动?

网友:
你整个好一点的钢网,一次就成功了。不要那么麻烦

网友(2017-08-16):
兄弟 呀   太敬业了  有价值吗  这

网友:
真牛  我弄A6好几次都弄成大短路了 绿油补到怀疑人生

网友:
感觉手机比电脑更考验焊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