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电量显示不准老自动重启

楼主(2017-07-13):
自己用的一个机器 板子是进水自己修好用的 换过2套 U2 跟USB 管理 电池换了新的都不行 量电池检测脚阻值正常 难道是CPU挂了吗  重置的话能解决吗?高手支招

网友A:
时间不准干嘛不换晶振 换了有惊喜

网友B:
上次 修了M1脚也是出现这个问题  后来寄到迅维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 修了M1脚也是出现这个问题  后来寄到迅维搞定的

也不知道修了哪里  就说搞了挺久的

网友C:
楼主充电正常吗???

网友C:
还有可以测一下两个管子底脚。没准有新发现

网友:
表示也在学习阶段 借鉴下 大神们的经验 积累

网友:
时间没问题  电量显示不准 每次开机都忽高忽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可以测一下两个管子底脚。没准有新发现

哪两个管子 搞了很久了  自己用的机器 挺郁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充电正常吗???

爱思读不出信息来  倒是能充电  充满也能用一天左右

网友:
这个应该是检测脚的问题,连接PMU的,PMU你重值或者换一个看怎么样

网友:
对啊,你可以把晶振换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充电正常吗???

能充电,读不到信息,USB管底脚打一下,估计哪里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可以测一下两个管子底脚。没准有新发现

USB管理,充电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间不准干嘛不换晶振 换了有惊喜

兄弟  楼主说的是电池电量显示不准确,不是时间

网友:
楼主弄好了 给兄弟分分享一下 经验

网友:
前来虚心学习,向各位大神学习各种经验。请多多指教。很详细,值得仔细学习

网友D:
U1401的G1脚并联两个2.2K电阻~~
pp vcc main-----2.2k电阻-------U1401  G1脚--------2.2K电阻-------GND

网友:
引用 网友D:
U1401的G1脚并联两个2.2K电阻~~
pp vcc main-----2.2k电阻-------U1401  G1脚--------2.2K电阻-------GND

我来试试  什么原理这是?????

网友:
搞好没有啊      楼主

网友:
苹果6  没有U2啊   你是不是记错了啊

网友:
说了你可能都不信,我也遇见这样的问题,换了U1700不下4个,U1401不下3个,电池电量检测脚到FL2311再到U1401的F2脚通的,U1700阻值正常,还是老问题。爱思检测电池无数据,最后换了一个电池座子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