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小6触发大电流不显

楼主(2017-07-13):
入手先整体扫描一遍,发现无进水、腐蚀、掉件、维修史
上电,待机电流正常
触发,电流200多,问题来了
触发电流上直接两百多,疑似有供电短路,拿万用表一顿好打,发现PP0V95_FIXED_SOC对地短路,抠掉C1202电容短路修复
本以为就这样好了,再上电,触发电流还两百多,没办法再一顿好打,揪出此怪PP16V5_MESA对地短U1503旁连接两个电容,于是再拆从电容拆起,习惯先从大的干,直接抠掉U1500再打值短路排除
心想这次应该好了,再上电触发还短,此时心情已经凉了半截,但板还是得修,于是再打值,又揪出妖精一个PP1V2_SDRAM对地短路,果断抠掉电容C1216短路排除
再上电触发,看电流一路小跑到两百多三百,可接屏就是不亮,打值发现U0301cpui2c信号对地一个四百多一个七百多,这两个的正常值应该都为四百多,B1脚偏大应该是到CPU之间掉点或断线,休息一会,撬下CPU,如下图:funk:
掉点、断线,一个个的慢慢补......

补完再装回CPU上电触发可算亮了
文笔不好,最后再上两张图

网友A:
编辑了半天图都去哪了

网友B:
哈哈 编辑帖子比修机累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编辑帖子比修机累多了,、

谢谢大神理解,明明上传好的图都没出来,不知咋回事啊

网友:
路过。学习了?。。。。。。。楼主好技术。

网友:
撬CPU的都 是高手,学习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编辑了半天图都去哪了

就说吗,搞CPU的就上一个电容的图片。

网友D:
  你看看  你要好好排版  也是个好贴呀!!  可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  你要好好排版  也是个好贴呀!!  可惜呀!!!

都编辑好的,发出来就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说吗,搞CPU的就上一个电容的图片。

图丢了

网友:
在哪学的啊,新手思路这么清晰

网友:
cpu都可以搞 还新手?厉害厉害。我只有搞搞小ic

网友:
cpu都可以搞 还新手?厉害厉害。。。。。。。。。。

网友:
维修小白过来学习大神经验,多谢!

网友:
cpu 没拍照片  哈哈   真可惜 cpu 没拍照片  哈哈   真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