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发一贴——华硕进蟑螂

楼主(2017-07-14):
接到同行机器说不通电,我开机试了下触发至0.27A立马掉到0.05A,感觉有短路,拆开发现里面好多蟑螂,太恶心了,还好没密集恐惧症洗刷刷清理干净之后,触发发现还是一个鸟样,而且掉电后待机芯片发烫,感觉后级短路,我反复测发现所有二级转换阻值都正常,有可能缺电压导致掉电保护吧,触发瞬间测各大电压发现CPU供电没产生,我断开U电感发现触发不掉电了,这样测量方便很多了,测U供电ICRT8885A所有条件都正常,那就刷BIOS试试,结果还是一样,我到处测量,发现U旁边的五角IC怎么多了个6V电压, 好奇怪,看点位图是个总线电压,一般都是3.3V才对,而且这五角IC还和温控有关,查点位 是这个电阻上啦3V,拆掉旁边的6脚管子就正常了 ,然后触发正常跑马了,亮机图我没拍下来

网友:
                          说好的蟑螂呢?

网友:
我也有台华硕坏了个432的芯片,十几个脚的,底下有六个脚,不知是什么芯片来

网友:
是华硕Y581L型号,新芯片和图纸都少看到,有谁知道是什么芯片吗

网友:
这个机子修过几台有时可以触发,有时又不行,经常是刷BIOS后可以,担用两三台之后又是不触发,不知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