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340双故障维修

楼主(2017-07-14):
  接到一台联想C340,不触发。这机有人拆过,拆开后发现有刷过BIOS,习惯性量一下第8脚供电,有3.3,论坛上找一个BIOS,要下载的时候发现下载分只剩下6分,(什么时候恢复签到有分啊!)还好遇到好人,只需要2分下载分。于是赶紧去回帖凑够分数。。。   刷后能触发,但电流到0.05不动。广达的板,于是直奔HW_PWRGD

  M_DRAM_PWROK正常,1.05_PWRGD没电压,查其来源PU5

   第7脚供电5V_S3只有1.7V

  5V_S3由PQ6转换而来:

     控制极SYS_ON_S3没电压,继续查来源到PU17:

      想到是一体机,待机电流高没什么耗电问题,图方便把PU17拆掉

    于是电流欢快的很上跑。。。。。在此省略开机画面

网友A:
厉害了我的哥们,一体机修的不错啊,PU17拆了,没安装?

网友:
厉害厉害太厉害了双击6666666666

天意wx -4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不错 上家没动手脚 上次的G500修的乱七八糟 一个多小时修好了待机不上电 拆掉桥后发现下面焊盘没有了一半

网友:
非常厉害,PU17起什么作用的,可以不装吗,不装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这个pu17是啥信号啊,拆掉不影响使用吗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不装有没有什么影响,厉害厉害太厉害了

网友:
这里的du17就是一个复合型的双mos管。对于为什么拆掉这个东西就行?因为前端电压en都正常。这东西只是起一个转换控制的作用而已。直接拆掉了没关系!这是在前端电压正常的条件下!这东西性能不良会导致时不时掉电!所以直接拆掉是最稳妥的办法!

网友:
pu17。按照此电路图直接分析出这芯片应该是集成了2个n沟管子!这就是为啥g1高电平有效,g2低电平有效的原因!詹师傅经验老道!这样做简单直接省事,还有效防止了返修率!!:kaixin:

网友:
这个PU17作用是什么哦,拆掉可以吗???

网友:
有些要不要无所谓,不然找个小官子又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我的哥们,一体机修的不错啊,PU17拆了,没安装?

折掉后电流也不高,0.036.如果在料板找这个小东西的话,最少也要再花上半个小时吧。区别是USB鼠标在关机下会亮

网友:
思路好清晰阿,直接找到关键点,HWPG好像是广达掉电测量的关键电吧

网友:
这破机换高压条换了超多了,还有屏幕,开机问题到时很少遇到

网友:
还好修好了

网友:
PU17拆掉不装对后面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平时多活跃论坛 不要等到用分了 才知道不够

网友:
锐哥的贴子果然给力,,我来加分的,,,,,,,,,,,,,,

网友:
我上次一台东芝L800 放一晚上就不触发,,待机都有,,,无语了,,,,,查了休眠,,IO周围都不管用,,,直干个南桥也不行,,,,最后放弃了,,,这机子原来是无待机

网友:
好的经验,好的原理加实践,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