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DELL主机 DCNE无cpu供电时,对NCP5392T的脚位电压的探索

楼主(2017-07-14):
故障:不亮机,在PCI插槽插上诊断卡,触发后不跑码。主机箱上型号:DCNE,
电压:故障前后对比。

结论:无cpu供电,cpu供电芯片给驱动芯片的pwm信号,有1.5V却没有波形,不一定是cpu供电芯片没工作。
分析过程:

内存1.5V,桥附近几个电压1.5V,另一个不确定是1.05v还是1.1V(反正就那几个电压,回忆写贴,见谅),无cpu供电,cpu的上下管G级无瞬间波形。
找到故障点,修cpu供电。
打开cpu供电芯片NCP5392T的pdf,按照第一幅图标识的电压,查芯片工作条件。
查芯片工作条件
cpu主芯片的VCC供电有5V、
en开启有1.2V、
12VMON检测有1.09V,
PSI睡眠有1.2V,
VID组合,有1.2V,有0V,符合VID高低高电平的组合,
G1/G2/G3都有1.5V电压,无波形,G4悬空无电压。

开启驱动芯片的DRVON只有0.17V,显然不正常。打DRVON的对地值650左右,同时打值所有MOS管G级,都有600左右的对地值,初步判断驱动IC无短路。

结合当年黄老师的波形讲解笔记,(cpu供电IC接收到了vid,发出的PWM控制信号,却一直是个高电平,没有波形)我初步判断cpu供电芯片未工作,可能是其工作条件不满足。
换U未果后,果断买芯片(第二天更换芯片后,故障依旧,在论坛搜索,发现DELL原装机需要插上CPU风扇才出CPU供电,我插上了,也不出cpu供电,这时才知道误判了)。

复查芯片工作条件(谢谢青杏煮酒,广东江门跑,人生当歌等qq好友的帮助):

经过复查芯片手册内部框图,广东江门跑建议查DFFOUT脚,这个影响G1的输出(G1就是控制驱动芯片的pwm信号),
经查,DIFFOUT补偿有1.3V,符合手册定义。

看来,这个cpu供电芯片要工作,就缺这个DAC了。

DAC的值,在手册里面,出现过1.3V,3V,1.1V,甚至零点几伏,所以不确定到底是个什么电压。看应用图,像是交流电,不是直流电,外接电容的一端是0V,电容另一端是1.2V,纠结之后,不得不跳过。
跑提示,断开cpu主芯片发给驱动芯片的DRVON,示波器抓波,看看pwm信号有无正常的波形,因为他的经验,可能是后级哪个驱动芯片出了问题。
听取建议,开始查驱动芯片,断线前先查下其工作条件。驱动芯片供电VCC正常,MOS管G级都600多的值,既然驱动芯片无EN高电平,那我飞线强拉一个EN电压,强制让他们工作行不行?

根据驱动NCP5359的手册定义,直接飞了个3.3V给DRVON,反正在范围内。结果上电触发,瞬间掉电!插拔ATX,掉电依旧。果断判断,驱动IC有问题。
回头仔细查驱动芯片的每个脚位的工作条件,和脚位对地值,最后发现,中间有个驱动IC的boot脚貌似短路,IC靠近自举升压电阻的一端0V,自举升压电阻的另一端12V,电阻靠近驱动IC的一端打对地值很低,老板说买过主芯片了,再买芯片维修就没有价值了。只得改线。

改线方法——
去掉该驱动IC,去掉上管,飞线相位脚到好的驱动芯片相位(cpu供电芯片手册应用图上面,相位脚外面连接有检测电阻检测电压电流,所以需要飞线)。

上电,亮机。只是3相变2相,也不知道会不会不稳定,有类似改线的,请回帖提醒,谢谢!

修好后,复查DAC电压,电容2端,都有1.29V了,虽然到现在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另外,PCIE插槽上的诊断卡,一直没跑码,00代码直到亮机。

结论:cpu供电芯片控制驱动芯片的pwm信号有电压却无波形,且输出的驱动芯片开启电压DRVON无高电平,不一定是cpu供电芯片没有工作,驱动IC坏也会拉低一切。cpu的pwm控制信号可能只负责发送,后级的VSP/VSN负责检测,若后级一直无输出被cpu供电芯片检测到,照样无PWM控制波形,也就是说,无cpu电压。
补充:经论坛朋友提醒,本机风扇接口可以不插,其不参与跑码,(之前参考的帖子,说要插上cpu风扇接口,那板可能比这款高端些。)
帖子写完了,各位加分随意,谢谢!

网友:
楼主分析得好好 波也抓得不错 特别是芯片内部电路工作条件 我想知道是怎么看懂的,全都是英文?

网友:
修板是技术,以前我是花费很多,也只修的一些不精通。一声长叹,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网友A:
修的不错,拆掉驱动芯片 上管 飞线相位脚更是精彩。DAC电压是数模转换电压

网友:
到位哦。很详细对我们新手是很大的帮助啊。

网友B:
哥 来给你加分了 ,呵呵。  这个板子CPU风扇不参与跑码。修过几次。确定你写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 来给你加分了 ,呵呵。  这个板子CPU风扇不参与跑码。修过几次。确定你写错了。

谢谢提醒,这方法也是参考论坛帖子。马上去帖子里面改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不错,拆掉驱动芯片 上管 飞线相位脚更是精彩。DAC电压是数模转换电压

DAC是数模转换电压?刚刚打开了一个声卡和功放的笔记,对比NCP5392T的应用图发现,这芯片都是冷地,没有热地。如果是数模转换,应该有热地吧

网友:
楼主的分析透彻  看过之后茅塞顿开。希望以后再接再励多发这种原理分析贴

网友: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台式机,维修价值低啦!简单可以修修,难的除非客户不急,又有时间折腾嗯。修的话真的需要兴趣

网友C:
我只想知道,是什么力量让你坚持修下去的,一般人修个主板绝不会费如此大的精力和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知道,是什么力量让你坚持修下去的,一般人修个主板绝不会费如此大的精力和时间。

因为机子是同行送来的,同行的客户来催他的时候,他专门来问我,能不能修好。我当时说可以修好,可以,可以,可以个毛线,后悔死了,答应的那么早

网友:
这个副电源管理芯片在华硕的915左右的旧主板有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