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S5-512

楼主(2017-07-14):
板号:14222-1 ,键盘不行用,更换EC无效。刷写BIOS无效。请助思路

网友:
看看工作条件啊。不能盲目的修理,按着时序来啊。

网友:
测一下键盘引脚啊。电容之类的。。。。

网友:
到最后别跟我说 啊 我发现原来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键盘引脚的耦合电容这些查查看 会不会有

网友:
查下键盘接口 和EC之前的相关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