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58 1.1 跑55掉电

楼主(2017-07-14):
MS-7758 1.1 主板跑55就掉电,各组电压都正常,BIOS刷了,还是不行
掉电

网友:
不上内存不跑码,但是还是会掉电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个一样的问题 好几天还没有修好

网友(2017-09-07):
我的也是 pg信号也没得问题啊 都不知道该怎么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2017-10-26):
55是认到了,没过去,看看工作条件,spd和2条数据总线,还有复位。

网友:
上次修一个技嘉板上电跑55掉电,重新触发又掉电,是换IO才好的

网友(2020-05-21):
我今天也遇到过跑两次55(到了第二次55)就掉了,刷了BIOS好了,论坛里有个亮机备份的。或许我运气好吧!刷后亮了。

网友(2021-09-19):
我的也没修好,两块主板一样的问题,有没有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