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50-75m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7-14):
昨天接了一个联想G50-75m笔记本电脑,接的时候开机不显示,电流都是正常走,开始觉得这么新的本,没有进水没有摔过,应该不至于这么容易坏,就挨个试试,擦擦内存,外接都不显示,后来无意中,用可调电源开机屏幕闪一下,就变得很黑,屏幕比不开机的时候要黑的多,以为是内存问题换了内存也是那样,后来就说拆开看看,把光驱,无线网卡拆了再试试,嗨好了,来回多试几次都没有问题了,然后挨个试试,最后确定是无线网卡引起的不开机,重新定了一个无线网卡,到此修复完毕。

网友:
楼主,还真幸运,捡了一条死鱼,呵呵,钱就到手了

网友:
咁好捡钱啊,我都没遇到过,只遇到过键盘坏不通电的

网友:
有见无线网卡有问题点不亮的。没见过暗屏的。。学习了

网友:
无线网卡引起的暗屏。。电压没有共用的啊。。少见了。

网友:
楼主真细心啊...........................

网友:
哈哈,楼主卡通的衣服亮了

网友:
键盘 坏开不起机的遇到过。无线网卡坏的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

网友:
学习了,一切排除外部设备再测试。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少见 , 无线网卡坏的也比较少 不过学习了 。。。。。

网友:
很少遇到,一般网卡坏会发烫的无线网卡也不例外

网友:
我见过无线网卡少的固定处都变形了,芯片都碳化了,主板愣是什么问题也没有,换一个无线网卡好好的,真是小强啊!

网友:
无线网卡,坏的真的不多了。楼主捡的一手好死鱼啊

网友:
无线网卡短路引起的不开机吗?还没有碰到过无线网卡引起的不开机

网友:
LZ 真细心啊  以后修本的 细心啊

网友:
无线网卡导致屏暗是什么原理呢 求解

网友:
楼主捡到鱼了啊。。。每天一条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又没啥见解,请发言两句,之前店里的同事也遇到过此类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学习了
。。。。。。。

珍惜账号 回帖请勿灌水

网友:
  这样的问题  测下供电  刷几个BIOS  放弃  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