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AZC605-4独显BIOS全网首发

楼主(2017-07-14):
宏基AZC605-4   BIOS
   上图

这是机器背面照

这是主板正面照

这是主板板号图

网友:
哎呀 点错了  怎么就发出去了

网友:
这个是亮机的BIOS   全网首发的  反正我是没在论坛里找到这个

ACER AZC605-4独显BIOS.rar

网友:
上传一下亮机图片   这个是亮机图片 有图有真相

网友A:
整个人都不好了  还是黑屏,心都凉了一大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个人都不好了  还是黑屏,心都凉了一大半

哥们 确定问题再下手 别扩大故障  看看你的是什么问题再修 我就上传一个BIOS  不是所有开不开机都是BIOS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看一看,谢。。。谢谢。。。。。

严管版块  珍惜账号 回帖请勿灌水

网友:
我的机子是AZC605-3的,板号是一样的,不开机,找不到bios刷,试一下你这个bios,不过还是不开机,不知道是bios的问题还是主板其他问题,图纸又找不到,实在没办法了,桥焊了一下,还是不行,没办法了。

网友C:
我现在手上有个这样的机器。看会黑屏。但听到里面的声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手上有个这样的机器。看会黑屏。但听到里面的声音的

那你查下显卡供电看看  这个机器比较新   图纸也不好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你查下显卡供电看看  这个机器比较新   图纸也不好找

我今天测试了,黑屏的时候里面暗屏。高压上面的on信号,adj信号,vin都正常,我我感觉是高压问题,定个试试吧

网友(2017-09-15):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测试了,黑屏的时候里面暗屏。高压上面的on信号,adj信号,vin都正常,我我感觉是高压问题,定个试 ...

你这里换了高压好了吗?我今天也接到一台同型号,同样问题,也是暗屏,也在考虑要不要换高压板,但是价格好贵,要65了。。。

网友(2018-04-13):
正好遇到这个机。感谢楼主,刷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