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vx238t白屏简单修复并附程序

楼主(2017-07-14):
      asus vx238t白屏,排除排线问题,测量屏5v供电没有,该供电由p沟道mos管Q1提供该脚g、s级有5v,d无电压,测该级受控于Q2,测三极管2脚5v,3脚接地,1脚0v跑线该脚由2个分压电阻连到TSUML58YHC2-1的第119脚,测该脚电压0,应该是屏供电开启信号。此时背光已经开启而屏供电没发出,首先排除空焊的可能性,判断该芯片不良或程序坏,找到程序刷机亮机。新手参考老手飘过。附上亮机程序。显示器区无权发帖,如发在这里不合适请版主转移。

网友:
给你移动到 对应版块了 多发帖 下次认证就可以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