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n5110外接显示,内屏黑屏,

楼主(2017-07-14):
戴尔n5110外接显示,内屏黑屏,我修过2台了,查图纸可以看到LCDVDD供电3.3V。由U4901转换过去的电压给屏供电,原因是输入有电压,输出没电压给屏供电,直接在U4901,4脚上取电给屏供电,给遇到同样问题的修友,先查下屏供电问题,在搞显卡。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上显卡了。这几子就显卡问题多,细心

网友:
一般屏供电不正多会白屏 所以这个现象很容易误判

网友:
那要这么麻烦,把5P那管子的两个脚连起来就行了。

网友:
修的不错哦,再接再厉

网友(2019-09-16):
那要这么麻烦,把5P那管子的两个脚连起来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