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80 本本,偶尔有待机, 不知道是什么 问题

楼主(2017-07-14):
回收的本本,本来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后面就出问题了,不上电,拆机后,发现没有待机电流到0.002 有待机时候是0.007 此机没有图纸,只能用G450图,后面发现只要断开 这个连接点就有待机,但3VALW,去的地方有很多,烧机也烧不出来,应该不是短路,如果是短路的话,不会有时候有待机,上电还能显示,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 会不会是前面待机带不起后面的,还是后面引起的,如果有待机情况下,上电能显示,再断电再开就没有待机电压出来了 联想G450

网友A:
我觉得是隔离保护问题,待机芯片也有可能

网友:
按照联想出型号的方式,G580基本上是G480的扩大版吧,应该G580和G480是通用图纸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隔离保护问题,待机芯片也有可能

保隔,都过了,又不是没有供电,到待机都有正常供电,条件也正常,但断开就出待机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保隔,都过了,又不是没有供电,到待机都有正常供电,条件也正常,但断开就出待机电压

断开后级就正常 后级无短路 ? 有可能产生PWM供电的功率不够

网友:
干嘛不换两个滤波电容试下呢。有些问题看起来很复杂,但方向对了,就好办了。

网友:
烤一下主板  可能受潮了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开后级就正常 后级无短路 ? 有可能产生PWM供电的功率不够

有可能,但把这个IC,换到G480板子也正常,这个今天又试了,也正常,真的不知道是那里引起的

网友D:
是不是电源线的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电源线的问题啊。。。。。。。。。。

你回复真搞笑,电源 线怎么会有这种问题,电源线都来19V,都正常,如果主板电源接口没有电压过来,那就是电源线的问题

网友:
外围元件的问题了,不出电压并不是一定就只是芯片会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隔,都过了,又不是没有供电,到待机都有正常供电,条件也正常,但断开就出待机电压

你测下3V电感波形正常吗  吧MOS管 滤波电容全换了试试

网友:
是呀,先把3V5V的滤波电容换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回复真搞笑,电源 线怎么会有这种问题,电源线都来19V,都正常,如果主板电源接口没有电压过来,那就是 ...

那个人就是  恶意的水军。。。。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 等它不正常的时候测下就知道了 是带不动负载 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电容电阻变质引起的,或者EC不正常工作引起的,用放大镜观察一下。

网友:
小白人来这里学习学习,观摩一下各位大神的高超技术。

网友:
遇到过 换电感好了 你试试吧

网友:
打一下3v'待机对地可短路

网友:
打下对地吧,看下波形!回复还要限制字节的数量啊没办法我得把字打满才让我回复。

网友:
好,今天也修了个G580 版号LA7988P REV:1.0 电流到0.8不亮机 刷了N个BIOS没有用,还在搞,,,楼主这个版子双BIOS U 5 EC U6 桥 可以先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