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ACHI 750G硬盘 能读盘没盘符

楼主(2017-07-14):
今天收到一客户拿一块日立的硬盘750G 说是硬盘读不到,想要修复一下,还要里面的资料。一上机进PE能读到硬盘就是有点卡顿,进去我的电脑查看能看到里面的盘符,于是自以为赚到了,就拿了一块1T的移动硬 盘来对拷,结果卡机了,一气之下就重起,现在750的直接没盘符了,用DG恢复分区也不行,现在硬盘显示的就是初始化,不敢再弄下去了,请各位大神们给个思路,如何把里面的数据找出来

网友A:
有坏道了,找专业的人用de来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坏道了,找专业的人用de来拷

我用DG软件查了,没坏道。现在就是显示未初始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DG软件查了,没坏道。现在就是显示未初始化

用rs之类或者winhex之类的直接查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rs之类或者winhex之类的直接查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WINHEX我有这个软件,我不会用,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HEX我有这个软件,我不会用,请大神指点一下

百度一下,有图文教程

网友C:
同型号硬盘换盘片进去,用反格式化软件找回文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型号硬盘换盘片进去,用反格式化软件找回文件试试。

这位哥们  不懂就不要乱说   他这个问题还不至于开盘   而且开盘也不是换盘片 是换磁头

网友:
楼上技术杠杠的   值得学习   谢谢分享

网友:
用软件扫描,或是用DG就可以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