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新人新帖求助PHLIPS 55PUF6031/T3 换CPU

楼主(2017-07-14):
昨天收到一台飞利浦55PUF6031/T3 不通电,拆机发现电源前级烧的很严重,前级修好后通电指示灯还是不亮,随即测输出5V12V都正常了,但指示灯还是不亮,怀疑是解码板有问题,拆开解码板去掉散热片后惊呆了(见图4),CPU烧了个洞,CPU芯片在宝宝上找到了,但在主板上没有发现BIOS芯片,怀疑是内置了,想问下各位前辈能不能换,关键是怎么把BIOS资料烧进去,换板就不用提了,客户不同意。

网友:
这种问题头痛啊,我上次修个创维也找不到BIOS芯片。无奈

网友:
程序在那个 拖死吧 里面,大芯片是不带程序的

网友:
芯片买来  直接换   这种应该是带系统的   没有BIOS跟电视盒  差不多

网友:
程序都在这个里面,CPU只带了DDR.没有带FL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