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M445 暗屏修复

楼主(2017-07-14):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M4450机子 说是不开机 当时一听 心就凉半截 这机子没图纸 。。。拿来试机 仔细一看 原来是暗屏 呵呵  直接拆屏了 先找了个屏试了一下 确定他的屏是好的 主板有问题  说好价 把客户打发走在说 。。。因为没主板图 所以就不拆主板了直接找了屏接口定义脚位图 开干 量了一下 19V  3V EN都有 但是23pin背光调节为0 问题就出来了
直接用把22 23PIN短接
问题修复 。。。

网友A:
你不要测试一下调节对地阻值。看一下是为什么为低吗?不然你就去了调节线再短接。保险一些。

网友B:
你有没有在主板上面把这个23脚对应的脚位最好也要断开。

网友C:
你这样问题还没解决,应该顺着线路找原因

网友:
不能调节亮度了

网友:
收到钱就是好办法。修得太完美了。客户就少了。

网友:
这都可以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华硕X550CC也是暗屏 华硕一般这有点位图  不过也好

网友:
这样的话返修率会不会很高。。。。

网友D:
没得亮度开启和调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不要测试一下调节对地阻值。看一下是为什么为低吗?不然你就去了调节线再短接。保险一些。

这个肯定测试了  阻值正常的 接过去电压3V 没有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在主板上面把这个23脚对应的脚位最好也要断开。

不用断了  接线过去 电压一点都没有被接低  都测试过的  如果有拉低电压我就直接剪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问题还没解决,应该顺着线路找原因

大哥 我也希望能查好啊 要不你帮我找图纸我查到原因在给你说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得亮度开启和调节了

嗯 是的  没办法 为了效率  又没图纸 所以只能这样改了  这个问题已经跟客户说过

网友:
有时碰到没有图纸的机器,节省时间稍微改动一下电路,节省时间,又给客户好的印象

网友:
厉害了,思路清晰,,,

网友:
客户没意见就好。。主板那里应该断开才保险点吧。。

网友:
这样短接以后无法调节亮度咯,客户同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 是的  没办法 为了效率  又没图纸 所以只能这样改了  这个问题已经跟客户说过

其实那个顾客很少在意这个功能, 机器修亮就行

网友:
最快维修法啊!有图纸就好啊!经验顶

网友:
这个处理简单粗暴速度快,。。我看好你楼主

网友:
瓶暗的机器很好修 了,莫个电压没有 楼主有是捡钱啊

网友F:
23脚是不是ec发出的.短接后有没有白屏一会在显示啊

网友:
这样是简单 但 一些屏幕的功能就用不了了  如果客户挑剔还是不行

网友:
就是亮度调节出问题了,我也都是直接连的

网友:
没图纸,暗屏,LZ祭出了杀器,屏接口定义,秒杀

网友:
感谢楼主,正好需要

网友:
22 23脚直接短接的以后就不能调亮度了,

网友:
管他哦,能搞亮就算了。。。现在维修不赚钱大生意。维修速度和时间才是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F:
23脚是不是ec发出的.短接后有没有白屏一会在显示啊

没有出现白屏一下才显  开关机显示 一切正常

网友G:
你这个图是全部的30针屏都是这个引脚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图是全部的30针屏都是这个引脚定义?

应该差不多吧  还有40针的 应该都一样

网友:
楼主,技术挺好的,胆大心细,不错

网友:
没有根本 解决   属于 巧妙的效率解决

网友H:
有20P小口屏的定义吗?也发出来让我们LOOK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个肯定测试了  阻值正常的 接过去电压3V 没有被拉低

在屏的主板上把那个电阻找出来。一边移开再飞3.3过去才是正确的做法,搞不好明天连EN的电压都没了。

网友:
这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20P小口屏的定义吗?也发出来让我们LOOK下。

20PIN? 那个没有
只有30和4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屏的主板上把那个电阻找出来。一边移开再飞3.3过去才是正确的做法,搞不好明天连EN的电压都没了。

嗯  说得有道理  因为比较急 所以直接用烙铁点了一下  就交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