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 不能充电

楼主(2017-07-14):
前两天一客户拿一台联想B590笔记本过来,一插可调电源就直接拉低电压,拆板查看,插上电源PU3801跟PU4001很烫手,
就以为肯定是旁边电容问题,把周边的电容都给拆了,结果还是一样。实在没办法,上论坛下载了图纸一步步看,发现把不该拆的电容也拆了,那几颗电容又不小心弄不见了,找块料板在上面随便拆几颗焊上,接着看图纸接着修,后面发现是PC4109这个地方电容短路了

,拆下来,一上机可以了,。客户拿 回去,说不能充电了,看了半天的图纸还是没找出问题,请大神们给个思路

各位大神们,我发现有个元件烧糊了,看不清是什么元件,也不懂是不是保险,所以不懂乱换。

网友:
是不是隔离电路出问题了,好好看看图。。。。

网友:
怎么不用烧鸡大法,我一般都是比用哪个 简单粗暴

网友:
楼主查查你图里的这几个8脚看看

网友:
烧鸡直接出问题,简单明了  ,,,,,,,,,,,

网友:
楼主好技术 .学习了.

网友:
不充电 继续查下保护隔离和充电相关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