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 E540 通病

楼主(2017-07-14):
      今天又接了台E440 ,把外设都拔掉电流到0.5,无摆动,放电好了,刷了BIOS,看会不会返修吧      前端时间接了几台E440和E540 ,现象是开机电源灯亮但电流基本没有动或是不加电,放电能好,但一般都会返修,最终我的解决方案是加焊南桥,这块主板桥灌胶,换的风险太高,当时想的是加焊试试。加焊时得非常仔细,到了感觉锡珠快要化但又没化时停焊,时间再长了就要爆锡。搞了已经有5台左右,最长时间有半年多了,都没返修,不知道是运气好还是找着了解决的方法,拿出来和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楼主这种加焊方法我也用过,不过成功率很低

网友:
楼主说的现象好像都是有南桥控制的

网友:
向高手学习下,感谢分享。紫薯补丁。

网友:
以往修过几台,是刷的ROM好了,加焊南桥,还没有碰到,记下了,下次遇到,验证一下

网友:
加焊5台都没回来过啊 楼主bga技术强大啊

网友:
这机器好容易返修   修过好几个了   用不了多久 不知道什么问题   最后都是换板子

网友:
这个机器弄过几台,有一台返修率太高,其余的都没事

网友B:
联想把THINKAPAD作死去,X1  E系列通病不知道多少都是桥问题

网友:
这种机器坏的确实多,有的修好没过几天就又回来了

网友:
可以的 楼主 !!!通常 重做 就掉点了!

网友:
先把钱收了 返修再加钱换南桥

网友:
这机器 修到 过 一见黑胶的就放生 出得起价的换板

网友:
确实  是会返修    而且都是 过几天 又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种加焊方法我也用过,不过成功率很低

还好我也是楼主这样加焊的 只不过有的机器撑不了太久

网友:
一把这个机器不上电都是更换桥 黑胶的注意温度就好

网友:
好经验    这个确实要记一下

网友:
确实要返修。已经接过一台了,还是继续放电

网友:
13楼用了放生这个词,感觉有生活气息,维修不再那么枯燥了

网友:
好的经验都是多修,修的多了就有总结

网友:
好的维修经验,记住了。下次遇见可以省点时间

网友:
看到那种情况,基本都是换桥了!我见过最多的现象是通电电流上到0.3掉下来,桥无SLP

网友:
不知道加焊用不用的久,最怕返修了,搞不好要赔钱

网友:
加焊的一般都会返修,,,,,换新的

网友:
E系列通病不知道多少都是桥问题,看来是好换是真事

网友:
感觉意义不大,这个桥虚焊的概率比较低

网友:
我都直接更换的 现在黑胶的也很好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把THINKAPAD作死去,X1  E系列通病不知道多少都是桥问题

手上有台X1 i5-6代的,冷机能开机,进系统几秒就蓝屏,强制关机后就开不起来了。
在能开机的时候果断U盘启动测内存。全红。。。板载灌黑胶的呵呵。扔着有空慢慢搞。

网友:
南桥引起短路的我修过很多台了以往修过几台,是刷的ROM好了

网友C:
我的是thinkpadE555,AMD的,也打黑胶的。查了很久觉得是桥问题,想换桥但是万一换了不行就亏了。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修过这款,加焊有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thinkpadE555,AMD的,也打黑胶的。查了很久觉得是桥问题,想换桥但是万一换了不行就亏了。不知道楼 ...

现象是待机0.02,不通电,EC待机也木有。。。。。。。。。。。。

网友:
要想彻底解决问题,我觉得还是得换PCH,不然用几个月还返修,一次性修好买个芯片,价格收高点,省得以后麻烦,

网友:
这样的机器给客户说清楚风险,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