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470进水修亮机。关机后电流0.26,风扇还转

楼主(2017-07-14):
拿到机器客户说进水、拆开机器发现主板a面进水很多。用洗板水清理干净,把能看到腐蚀的件换掉。后经检测cpu电压没起。 供电芯片的31脚和23的供电都没 有电压。pr931,pr941.。。。。换至OK、、通电亮机,,可关机后电流0。26,风扇一直装。检测电压关机后。+3VS   和+5VS .也有电压。不对呀、把u38断开。待机恢复了正常,问题出在u38的4脚控制开启叫。经过一番测试电阻r652坏掉。换至一切OK

网友:
我之前修过南桥背面有个0欧电阻出问题了

网友:
路过。学习了。。。。。。。楼主好技术

网友:
进水机问题就是多啊,不是这好了就是那坏了

网友:
进水的 多出电阻腐蚀断线  下次发帖可以附上图分析

网友:
好的,图片我上传了半天,没传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