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不读卡维修...

楼主(2017-07-14):
     前几天维修一台6s不读卡,有基带,有串号,我自己没有修好,给我师傅修的,然后用2瓶水从师傅那得到的维修经验。刚开始拿到这台6s的时候,机器是无维修过的痕迹的,换过屏,主板没有动过,心想,不读卡应该好修呀,根据以前修6.5s的经验,第一步我就拿掉.卡保护管
感觉应该好了,比较机器还挺新的,装上机器试机,无用,继续修随便看了下以前远程备份的资料,

那就好办多了,第一步测SIM座对地值,感觉没啥问题,(我就是这步大意的)

我测的值和资料上的相差不大,既然阻值没问题,看卡开关,闭合时对地,弹开时有400.500的阻值,开关是有用的.卡开关的1.8v上拉出来后一会儿就消失了,好吧,分分钟换完基带电源,无用,..有点急了,把基带cpu拆下来重做,无用,妈的测基带和基带电源的通讯,无问题呀,怎么可能,自己蒙b了,厚着脸皮让师傅看看,师傅修了半个多小时修好了,我用2瓶水换过来的,是基带cpu和sim卡槽断线了,不可能,我测值正常呀,当时我就傻了,
师傅让我看图,说这个vcc的脚和基带cpu还和基带电源多通的,假设同基带断路了,也还是有值的,是基带电源的值,假设同基带电源断路了,也还是有值的,是基带电源的值,最后机器修好了,还给客户后,我自己用料板实际测量了一下

这是基带和基带电源多通的情况下的阻值,仅供查考,

这是我拆完基带CPU的阻值,相差不是很大,我被误导了,,兄弟们加分呀 ,,,,,2瓶水,解决的事情

网友:
我想知道为啥我传了3.4张照片就出来一张呀

网友:

这是有基带在上面的

网友:
这是无基带的图感觉差距不大

网友:
向高手学习下,感谢分享。紫薯补丁。

网友:
   这种情况 确实容易忽略掉的

网友A:
以后得多注意一点,即使有阻值也得注意,是多个件并联的,还是单独连接。。如果单独连接有阻值就OK了。如果多件连接就麻烦了,确认和每个件都连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后得多注意一点,即使有阻值也得注意,是多个件并联的,还是单独连接。。如果单独连接有阻值就OK了。如果 ...

确实,很多新手都会别阻值误导,多件和单件阻值不能想提并论

网友B:
测量对地阻值是参考,不一定全都靠阻值判断问题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一个位置通几个芯片,这种情况是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对地阻值是参考,不一定全都靠阻值判断问题的

对其实,我们所测的都是给我们作个参考。

网友:
这个卡座用多少度吹下来的  每次我吹的时候,高了卡座就坏  低了吹不动

网友:
可以找个料板吹试试风枪温度再去吹比较好

网友:
维修就是每天都在进步! 学习新的东西!  不然就会被淘汰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