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0V(12278-1)改集成

楼主(2017-07-14):
华硕 K450V  版号(12278-1 ) 拆掉显卡 直接亮机 不需要刷BIOS 华硕K450V_MB---12278-1

网友A:
简单明了。话说 断开电感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明了。话说 断开电感可以不?

断开没用的, 试过了,拆掉显卡就好了,

网友:
简单明了。话说 断开

网友:
又是一个改集显的验证过的准确方法

网友B:
学习了老司机,有些机器必须摘掉独显芯片,这板子有图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老司机,有些机器必须摘掉独显芯片,这板子有图纸么

          图纸 点位那些都没找到哟

网友:
拆掉显卡就可以了吗?  不错的经验 , 下次遇到了可以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