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102snt1G芯片

楼主(2017-07-14):
ncp102snt1G芯片谁知道这个芯片可以用什么代换控制+VCCSA电压的。台式机的本人修台式机少不知道怎么代换

网友:
能代换的,网里应该有,没有就是偏门的芯片了吧,,订吧

网友:
原值代换,这个芯片看了下定义,十分另类。

网友:
还是原值代换吗  这个芯片没有代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