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的Z470

楼主(2017-07-14):
二修的Z470  拿过来发现EC动过  BIOS刷过   PQ85保护隔离管被上家直连 故障不上电待机正常  拆掉PQ85直连线 保护隔离不过 测量ISL95831 22脚DCIN正常 2脚ACIN正常 3.5V   3脚ACOK无输出 判断可能95831坏 换后正常

网友:
95831f是CPU供电芯片 你这个是充电芯片。。。

网友:
731被说成95831,原来是充电芯片的问题导致保隔不过。

网友:
简单明了啊

网友:
这也是良心上家啊,没修好也没动手脚呢

网友:
上家技术不敢恭维

网友A:
ISL 95831 和保护隔离???写错了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                  学习了

珍惜账号 回帖请勿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L 95831 和保护隔离???写错了楼主!

是88731  写错了 挺简单的一个问题 幸好上家没动手脚 要么费工夫也未必搞好

网友:
95831什么时候变成充电芯片了啊?

网友:
95831说着是顺口点。呵呵!说顺口了张口就来了,

网友:
把公共点直连还是不上电,没招了,嘿嘿

网友:
        13脚是ACOK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