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修L412 触发保护

楼主(2017-07-14):
接到同行一台联想L412 不开机,留机 通电有待机0.002 按下开关到0.035保护,此时待机变为0000  。初步判断有短路,拆机所有电感阻值正常。这种情况二级电压知路的比较多,量到5VPCU转+5V 短路 问题找到

C62短路拆掉阻值正常。通电亮机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思路很清晰,值得我们学习。多谢分享了

网友A:
加分,这个必须得加  , 二次转换短路 很久都没有修到过了 修到我也不发帖····没含量

网友:
二次转换短路 很久都没有修到过了 修到我也不发帖

网友:
这个问题都好久没有修到了,都怀念了

网友:
二级转换电压没有出来,欠压,保护了吧

网友:
这水平不错  快赶上我了.不过还有像楼主学习的地方

网友:
后继电压有短路,保护了,烧起来

网友:
                    什么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分,这个必须得加  , 二次转换短路 很久都没有修到过了 修到我也不发帖····没含量

哈哈,谁都不服就服你,没含量你偏要加分

网友:
这种保护,一般没经验的小白都没办法,楼主功力深厚。

网友:
楼主专业版,还没修就知道后继电压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楼主都没有描述清楚怎么给你加分呢。只是说找到故障点了,也没有说是什么短路坏了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迅速,不错的!!!!!

网友:
天意wx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珍惜账号 回帖请勿灌水

网友:
哎   这样修起来就很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谁都不服就服你,没含量你偏要加分

他不打这几个字出来,能得到那可怜的1下载分吗,所以嘛,我们都一样

网友:
楼主有思路,直接快速找到二级5V短路,烧鸡秒杀

网友:
故障简约而不简单 楼主 思路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