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K55D 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7-07-14):
安全模式进不蓝屏 把显驱动卸载不蓝屏但是只要装上显卡驱动 就巨慢一会就蓝屏; 刷bios 还是一样 看来就是显卡了 加焊不管用 这个无铅显卡不好换 风险大 而且A8处理器散热感人 返修率高 为了减少风险及节约成本和用户商量改集显 用户同意;
直接把显卡拿下来 试机竟然能开机 装系统一切ok 完美!

网友:
有好些个机器去掉显卡是可以显了,但是打不上驱动  驱动感叹号   这个···············

网友:
去掉显卡是可以显了,但是打不上驱动  驱动感叹号

网友:
什么去感叹?????????????????????????

网友:
如果客户接受,可以把显卡禁用,,,,

网友:
不错的经验,下次直接怎么来就可以了!

网友:
ASUS的机器很少能改集显的,这台可以,下次碰到了就这样处理

网友A:
直接干掉就行了?还得改电路??????

网友:
华硕机器是仁宝代工的吗,很器官哈

网友B:
这样也可以啊,性能会很低,没有独立显卡速度很鸡肋

网友:
这个还没试过。。。

网友:
蓝屏是显卡的问题?显卡的问题好少吧,

网友:
买个新显卡换上不就行了吗。或者拆机的显卡都可以

网友:
如果是双显卡,我会直接不独显禁用掉算了。。。。

网友:
ASUS这个机器 AMD 的仁宝代工的,显卡坏遇见3台了

网友:
还是独显问题,拆了独显就可以了,屏线是经过南桥的,不影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可以啊,性能会很低,没有独立显卡速度很鸡肋

A8 集成显卡是HD7640 性能不错  其实A系列的cpu 本身优势就是集成的显卡比较高 配合独显完全就是浪费! 也许厂家就是为了 大部分用户不懂 一般买笔记本 就是看 内存多大 是不是独立显卡之类的 所以才设计的A8+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干掉就行了?还得改电路??????

不需要动其他的 拿掉显卡芯片就行

网友:
去掉了独显 这种需要和客户沟通了

网友:
其实禁用独显不就好了。。。。。。。

网友:
其实进BIOS直接禁用就可以了,不用吹下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