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LA-9332P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07-14):
经一同行介绍一台外星人。机器到手一看,这机器至少三万,一问客户还真是三万多买的,初步报价八百左右,客人也直爽说只要机器能修好价格不是问题。这下心里有底,大胆开修。接可调电源,电流跳变感觉应该显示了,接USB键盘大小写没反应,初步判断显卡问题,拆机一看机器被人修过,显卡接口被人焊过,BIOS被刷过。那就先从简单的修起,再加焊一下显卡接口(万一上家不专业,接口没焊好呢)事实证明焊接没问题,那BIOS应该也刷好了吧(刚开始是这样想的)。再上论坛上一搜,有人修过这款机,说显卡拆下也可以显示的,这机是两个独立显卡的,应该是两个显卡一起工作,把双独显拆下。 通电还是不显,跟原来一样情况。这下蒙B了。总结一下,电流跳变应该是显示了,像是显卡问题,但集显也不显可以排除显卡问题,再回忆上家动过BIOS。再上论坛下了一个BIOS一刷屏亮了。到此机器修复850到手。

网友A:
帖子没什么技术含量,望各位大佬还是给加点分,谢谢

网友:
这手气真是好

网友:
还能收到这么高的价格,简直羡慕啊,这要顶我修几台了

网友B:
哈哈刷一个BIOS就好了吗。什么型号机器说下哈

弑恋お -1 -1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型号 与图片一起上来就好了 ...................................

网友:
看来上家维修也是个垃圾分子。。 刷个BIOS都刷不好

网友:
楼主 捡钱了     吃泡面的我怎么遇不到呀

网友:
楼主,你可以把你刷的这个开机快的BIOS程序分享给我们吗?

网友:
还是高端机器能挣到。学习了。。。。

网友:
上家肯定是捣糨糊的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帖子没什么技术含量,望各位大佬还是给加点分,谢谢

加分了 这个收费给力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刷一个BIOS就好了吗。什么型号机器说下哈

什么机器什么机器 看不见楼主说的外星人那么大的字还问 你这水灌的有点深度啊

网友:
还是幸亏上家没动手脚 有的修不好也不让别人修好

网友:
我去,楼主真是捡到宝了,这机子报个一千多都是可以的,我上次修了个DELL的服务站机子,也是开机不亮,开始以为是显卡的问题呢,换了个显卡还是一样,最后刷了个BIOS,搞定了!保价一千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