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 原装尾排线和组装尾插排线区分

楼主(2017-07-14):
下图上面的是组装的,下面的是原装的。主要区别在接口周边那一圈PCB的颜色。组装的是黄色的,原装是灰黑色。 这种尾插排线集成了很多部件,很有技术含量。小厂做不好。组装的排线很容易出现通话质量问题。但是原装的也确实贵。这种7代的原装尾插新的要150一根,拆机的还要80,90

网友A:
楼主技术杠杠的   值得学习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杠杠的   值得学习   谢谢分享

无边大师的技术确实是杠杠的,但你这就有刷分的嫌疑了!

网友:
等今年新的iPhone出来后,价钱会低不少吧
到时刚好保修过了,配件又便宜些

网友:
新品的配件 都贵啊。好比7代主摄像头。贵死了。

网友:
原装的确实贵
我这边现在6sp拆机的都要70

网友:
贵的质量好也行。不贵的再便宜也不用。那不省心啊

网友:
一般买高仿的就可以了

网友(2017-08-20):
经验经验, 不知道复厂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B:
等8出来配件价格就能下来一点了,但是吧,配件便宜了,大家价格都会下来一点,也不好了,其实7这里坏了,你报价高一点,大家都能接受的,毕竟机器很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8出来配件价格就能下来一点了,但是吧,配件便宜了,大家价格都会下来一点,也不好了,其实7这里坏了,你 ...

讲得对。。高进高出。我宁愿东西好用一点。少点售后

网友:
好经验啊,经验之谈。。。。。。

网友:
学习了   但是尾插还有组装的啊。没听过的这次知道了

网友(2017-09-25):
我还没换到过,苹果7大部分还没过保吧

网友:
没修过呢还   7还在保  大部分去售后了

网友:
早晚都得变成15 20 一套 等着就好了 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的价格 正常

网友:
区分颜色做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