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220不过内存

楼主(2017-07-14):
DELL E6220不过内存,CPU有一路供电没用,BIOS换过了,有谁修到过这个问题的没用。

网友A:
有时还可以显示,不过进系统就花屏。

网友:
过进系统就花屏

网友:
是的,有谁修到过没有。帮忙指点迷津。

网友:
换内存,考虑PCH 查查内存供电信号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还可以显示,不过进系统就花屏。

可以考虑下花屏的故障位置

网友(2017-08-13):
遇到这个故障了 有时能开机 一会就花屏关机 再开开不了 风扇狂转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