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

楼主(2017-07-14):
接R467掉电,通病,都懂的,大家,过一个星期后,又拿回来了,以为还是NEC大电容,电流0.35,死换电容无果,还是一样,后来慢慢查,发现不是NEC了,是南桥下面有一个电容,是死的。发图大家看一下。以后大家少走弯路。有图。

网友:
懂得的东西懂得的东西懂得的东西懂得的东西懂得的东西懂得的东西

网友:
图片没有上传成功

网友:
电容算是通病了,南桥下面有明显腐蚀的印记吗

网友:
电容算是通病了,南桥下面有明显腐蚀的印记吗  啊啊

网友:
在南桥反面,每次上图都不成功,不知道是怎么传才行

网友:
补一个图片。。。。。。。。。。。。。。。。。。。。。。。。。。。。。。

网友:
2个问题都算是这机器的通病了。。。

网友:
第二次拿回来不是进系统什么掉电的吧?而是待机0.35A电流对吧?显然故障不一样了

网友:
跟R428 一样一样的,,,,也是这两个毛病,

网友:
厉害啊   路过学习到了   哈哈    小白

网友:
贴纸下面一个电容,也有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