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

楼主(2017-07-14):
联想Z470 不开机 ,有待机 ,触发无反应, 刷过EC BIOS ,求助!

网友:
下个图纸,跑下时序。开关是否有问题?这个机子有个掉电通病,不过你这是不触发。

网友:
过于简单了,简单的EC几个信号还是要量一下嘛,没图纸我可以给你发一个哟

网友:
开关问题吧,。35V正常吗。这款机器开关容易有问题

网友:
检查EC 的工作条件都基本没有!还有PCH 的工作条件。。。 全部检查。。 触发条件

网友:
大家也没法帮到你了,还是得下功夫去查

网友:
查线路 到了南桥  ,换之OK,谢谢大家,

网友:
待机部分呢? 还有就是触发条件这些查了么?

网友:
好歹把EC南桥的待机测一遍再说吧